到WINDOWS菜单就关机

楼主(2011-12-16):
只要按回车就关机,谁遇到过这样问题。进CMOS都没事。

网友:
你可以进入安全模式或PE试试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啊,不知道怎么搞~~~

网友:
换个键盘试试应该
是u键卡住

网友:
电源硬盘我都换了不行,那只有主板坏了,按理说只要能通过自检就不应该是主板问题啊。

网友:
怪事儿天天有,今天是回车!
你再换换键盘、鼠标、内存。。。
一定会找到元凶的!

网友:
代换下 多用点排除法  个人觉得该把简单的问题都排除掉再去解决难的

网友:
键盘鼠标硬盘电源内存都换了,还是那样子,进不去安全模式,进不去DOS,只有CPU没换了,是昂达N61S主板 。

网友:
那就是N61S了!——拆下来,开庭审判!

网友:
先刷BIOS吧。
这最简单!

网友:
那只有换板子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