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提示无硬盘

楼主(2011-12-16):
           前天接了个机子,开机提示无硬盘,开始以为硬盘坏了,换了硬盘可还是老样子,连接线也换了,不知是啥问题,请高手指教?

网友:
先测硬盘供电是否正常

网友:
先测硬盘供电正常不,如果供电正常就打数据线阻值了,最后考虑是不是桥的问题了!

网友:
什么样的板子,不能发个图上来啊。是不是串口没有启用啊?

网友:
先目测 然后用表量  还不行就下图纸 按图纸来  不行干南桥干死了 那算你倒霉

汗!同意!虽然有点暴力!

网友:
那就换主板啊

网友:
五楼不出好点子 楼主 要像三楼学习 我个人观点也是那样

网友:
硬盘供电4.1V,是不是有点低呀,我手边没有新电源,郁闷啊!!

网友:
硬盘电应该是5V吧

网友:
硬盘电应该是5v

网友:
是不是BIOS里面的串口没有启用,先清下COMS么,在调一下!

网友:
供电低了 找原因吧

网友:
硬盘换到别的机子上看是否能用能用就是主板问题

网友:
BIOS里面认到硬盘没??

网友:
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啊。遇到过主板电容坏,电感烧焦换掉就认到硬盘了!

网友:
修好了,谢谢各位高手,我打开电源,一个电容烧了,呵呵!....头痛啊!刚修好一个机子,朋友本本又进水了,点不亮,不知一般是哪儿的问题?(偷懒!想找捷径,呵呵)

网友A:
新板子和旧硬盘有时不兼容,刚刚遇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板子和旧硬盘有时不兼容,刚刚遇到

还有这种情况呀,我可还没有遇到

网友:
是不是bios里面把接口给关了啊?

网友B:
硬盘模式不对。。。在BOIS改下。。模式。。

网友(2012-09-27):
引用 网友B:
硬盘模式不对。。。在BOIS改下。。模式。。

本子的硬盘供电应该是5V台式机的硬件盘供电5V和12V

网友:
数据线有检测下吗

网友:
遇到一块七彩虹770的板子就是不认SATA的设备,直接返厂了。

网友:
检查BIOS里面的设置,是关了串口还是并口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