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独显铁架框胶怎么取下?

楼主(2011-12-16):
刚开始没有取下试加焊,芯片怎么也不动真到挂,悲剧啊?望高手指教!先谢谢了。

网友(点评):
风枪吹两分钟,摄 子翘下来

网友(点评):
加热 就行了。 翘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。不要变形的太厉害的时候还在翘

网友:
用风枪预热下铁框

网友:
用风枪先把铁框加热,胶遇热后会变软,先把铁框取下再加焊显卡,否则失败率极高!

网友A:
谢谢,我用过风枪160度也哄不下,可以用洗板水洗下吗?

网友:
洗板水是洗不掉的,只能用风枪加热,你慢慢做吧!但注意温度和时间!

网友:
用风枪200度加热    用镊子尖  伸进铁框架和胶纸之间  记住是框架 和胶纸之间  镊子不要直接接触到板子   否则 会翘断线      边加热  边翘  一回就下来了   祝你好运

网友:
放bga台上预热下就容易取了 不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我用过风枪160度也哄不下,可以用洗板水洗下吗?

160低了   我都是用300度吹的

网友(点评):
吹久了不好,300度可要小心啊。

网友:
风枪200正解300太冒险,另外边吹边从另外一侧用十字改锥顶螺丝座顶出来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方法比较稳妥,不容易弄坏电路板。

网友:
正向 围绕贴片加热很快就弄下来。。250读就够

网友:
高温速溶,低温保险

网友:
不弄掉也是可以的,后面的那个铁架不好弄下来,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25左右吹软就下来了

网友:
进烤箱烤一一下就可以下来了

网友:
弄下来没有???有消息告诉一下,分享一下经验

网友:
显卡铁框从正面用锥子捅下就行的   记得把握力度
我就是这样做的

网友:
用风枪加热取,温度不要太高了。要适当。

网友:
铁框架不用取下 直接上BDA焊台就可以 但是要掌握好温度

网友:
要去架子的

网友:
不取没关系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