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这个电脑挺奇怪的。

楼主(2011-12-16):
最近修一台机,无显示,但是主机通电,所有能插拔的东西,都拔过了,故障依旧,不知道什么原因,用了诊断卡,代码显示,复位电路问题,放了一晚上,再次开的时候忽然好了,好了,就放下了,但是再开的时候,这个故障又出现了,反复几次发现一个问题,就是在主机不显示的时候,主机通电运行一两分钟,关机再开,就都好了,没有任何问题,给我的感觉好像是,工作环境温度低,要先预热,台式机有这样的问题吗?
电脑

网友:
有呀?我遇到过,是不跑码,拿吹风机吹就知道故障在那了,我那个是IC坏CPU旁的是24脚的

网友:
复位问题干下南桥吧

网友:
反复出现的问题很麻烦,最好全面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。

网友:
刚刚学习部会修

网友:
我有快845也类似故障,我把CPU,内存的电容换了就行了。

网友(2013-11-08):
我也遇到这问题了,顾客说第一次开机显示器得两三分钟后才能亮,显示器亮了后开机就正常了,开机运行很长时间后再关机再开,这下就开机正常,要是关机后隔上一晚上再开就又成那了

网友:
新手什么都不懂啊

网友A:
来参观的,也碰到类似问题待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