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态的hp520白屏维修

楼主(2011-12-16):
前几天接到一台hp520的机器,现象为白屏,外接正常。查看屏的供电为1.9v,查到是主板上的一个q5场馆坏掉了。拆下换上,屏供电恢复了正常。没想到还是白屏!郁闷啊,换了二块lg的屏测试还是白屏。测量屏线都是通的。于是想到可能是显卡的问题,拆机看发现时集显的。干吧,做了一下北桥情况还是一样。纠结啊。从同行那里拿了一块友达的屏试了一下,尽然奇迹般的亮了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,好了就行,就怕什么都换了,还是白的,那心里拔凉拔凉的说

网友:
难道是屏电路板上的码片不同所至??
或者是屏LVDS的引脚定义不同?

网友:
有挺多都是挑屏的 有的同型号的换这个好使  换那个就不行

网友:
我同意3楼的看法,我也对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

网友:
应该是屏码片不一样吧

网友:
木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路过借鉴

网友:
这情况有的想不通啊

网友:
你的是LED屏?要是的话那就是定义不一样啊。

网友:
以前碰到的 大多是个管子的问题

网友:
还是屏的码片不对啊!!

网友:
还挑屏,应该刷下码片就好了吧

网友:
有些屏 却是很挑  虽然电压都正常 定义也一样 就是白屏 。
楼主的屏 如果是集显 就是普分的屏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以后可以借鉴

网友:
码片  问题吧

网友:
有些屏幕上面是带了BIOS的。

网友:
楼主应该不容易啊

网友:
上面说的对,码片

网友:
码片 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