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915关机成重启

楼主(2011-12-16):
主板能正常开机,系统能正常运行,但在系统下选择关机后
系统会重启,不能正常关机。
在只有主板和CPU的情况下,加电后按关机按键也不能关机

维修过程:
上网查资料网友说有可能是COM口芯片引起,拆下试机故障

依旧,但有网友说有修过是线路不通引起,在仔细观察主板

过程中发现有一部分主板直线有损伤痕迹,线路通往主板IO

(8712F-A,技嘉专用IO),经打磨线路后万用表打通断,有一

根线不通,是与IO 103脚相连,用漆包线飞线后试机正常。

网友:
二楼上图。

网友:
以下为网上转帖。
IT8712 :按下开关按建的触发信号,经过I/O芯片的PANSWH#GP43(75脚)功能引脚送到I/O芯片内部,经过I/O芯片内部的触发电路检测后,再由I/O芯片的PWRON#GP44(72脚)功能引脚输出一个控制信号,到南桥芯片中的PWRBTN功能引脚,最后南桥芯片的SLP-S3功能引脚输出一个"SLP-S3"控制信号到I/O芯片的PSIN/GP45功能引脚(71脚),再从I/.O芯片的PSON#GP42(76脚)功能引脚输出低电平信号,将ATX电源的14脚电平由待机是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,实现开机操作.
二:IT8712GB :工作原理都是由那几个信号脚工作的,但是要注明一点IT8712和IT8712GB脚位是不一样的,IT8712GB(PWRON#GP44是103 脚 ,PSON#GP42是107脚,PANSWH#GP43是106脚, PSIN/GP45是102脚)这就是为什么IT8712和IT8712GB

网友:
受教了  我还以为是系统原因呢

网友:
我刚想发表是系统问题呢  张见识了  谢谢了啊

网友:
我开始看也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呢  没想到还有这事  晕

网友:
这个怎么会和系统扯上关系,都说了加电裸开机,能开,但是短接排针无法关机,肯定是IO或者南桥的问题

网友(点评):
高手,我刚开始也以为是系统问题,但用PE也一样也关不了机,直接短接POWER ON两插针也关不了机,才判断应该是硬件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线断开是专用芯片的话应该不能开机吧

网友(点评):
这个问题我现在都没有想明白,怎么会可以开机,但不能关机的咧,望高手解疑,谢谢!

网友:
考虑桥的问题,我修了好几个,不敢考桥。

网友:
这种问题多半是IO或SB。

网友:
以为是系统原因呢

我是刚来的 -8 复制别人的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