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0 高手急救 S10-2 上网本

楼主(2011-12-16):
源故障描述:

客户反映,接了一次VGA到投影机,结果后来就不开机了。

测试:LCD_VDD无3.3V,无+3V VS,后来一顿修,无果。(中间各种飞线,测试就不说了,反正没搞定)

          无奈中,加焊开机芯片,结果亮了。

目前:开机出现联想标致以后,显示到到自检Retlek网卡,立马掉电,电流0.17,稍微等会0.03,在开机故障依旧循环掉电。

测试规律:  有时开机电流0.17不动,只要打开就没问题,但是还是会循环到那一步掉电,求高手指点。

备注:我把VGA主供电切断了还是这样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找图纸吧  看看网卡芯片好坏 你那是bios检测没过

网友(点评):
请教个问题,我在BIOS当中,一切正常,就是检测网卡的时候直接掉电。网卡芯片的供电没有明显短路,纠结死我了,修了一上午了···

网友:
这种状态就是因为带电接vga跟台机维修道理一样,但是考虑到上网本的板子特殊 基本上就半报废了

网友(点评):
对了,顺便聊一句,我喜欢巴斯滕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