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电脑故障!

楼主(2011-12-16):
   07年配的家用电脑,主板P5gpl-x P4 3.0 独显,主机箱躺着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,正常立着开机一会儿黑屏,无显示,主机在运行...机箱有静电!求原因....

网友:
显卡.电源.保护,自己查吧

网友:
谢谢,如果电源有问题,怎么躺着开电不黑屏呢?不知那里老化了..还是主板问题?

网友:
觉得是电源问题,换个一试就知了,电源有虚焊,不同摆放方式,里面的元件受力方向也不同,有可能摆放正常,重力又让焊接点碰上了

网友:
去掉独立显卡试试

网友:
回家试试..用这么多年了也得更新了..呵呵!谢谢大家!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没插好

网友:
什么牌子的主板啊。。。。裸奔试试,看看那里掉电

网友:
歪机箱变形了。

网友:
我的也是07年的怎么没事啊.还是电脑质量不过关吧

网友:
可能是哪儿虚焊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