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好心的大哥过来帮帮忙啊!

楼主(2011-12-16):
现小弟手上有一方正G31的板子,加电试机,到如图这里就不动了,然后一直重启,重启后也是到这里然后再反复重启

用手感觉网卡特别发烫,然后就将网卡取下,继续试机,故障依然如此,按下Tab键,然后就到如下图的地方,检测到硬盘后就又立马反复重启!

CPU,内存条,硬盘都是好的(好机子上面拆下来测试的),小弟是新手,现在没辙了,求各位大哥指点下,这板子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,谢谢了!(朋友送给我的板子,想自己修好留着用)

忘记说了,按Del进BIOS设置就正常,不重启,不进BIOS就一直反复重启,真的要刷BIOS吗?

网友A:
刷BIOS啊。还有拆串口声卡试试啊

网友B:
继续看除了网口以外还有什么外设坏了 也能导致LOGO死机 然后就是楼上说的刷BIOS

网友C:
晕死  你那硬盘有系统的没  看下设置里面调到硬盘启动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BIOS啊。还有拆串口声卡试试啊

此板是集成的声卡,找不到对应的BIOS,所以没有刷,大哥你有没?方正G31的

网友D:
把还原给关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继续看除了网口以外还有什么外设坏了 也能导致LOGO死机 然后就是楼上说的刷BIOS

用手感觉其他部分温度都正常,就集成网卡特别烫被我取下来了,除了刷BIOS还有其他招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晕死  你那硬盘有系统的没  看下设置里面调到硬盘启动没有

有系统啊,在别的机器上面用着好好的呢!从U盘启动都不行啊

网友A:
串口拆了没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把还原给关掉

什么意思啊?请说清楚点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串口拆了没???

你所说的串口是指哪部分啊?不好意思啊,我是新手,刚入门的! 但是进BIOS设置它就不重启了

网友D:
国内的品牌机一般都是有还原功能的。如果是海尔的电脑,你不把还原给关掉,你连BIOS都设置不了。海尔电脑连BIOS都还原的。

上次一个梅捷的板子,进BIOS设置光驱优先启动,等重启后还是硬盘先启动,后来在官网知道了原来有防止该BIOS的设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国内的品牌机一般都是有还原功能的。如果是海尔的电脑,你不把还原给关掉,你连BIOS都设置不了。海尔电脑连 ...

我不懂怎么关掉还原啊?请赐教

网友:
就在键盘口旁边啊。小小薄薄的。

网友:
串口芯片 取下,不行就只有刷bios了

网友:
刷过不行,考虑桥的问题,我以前见过

网友:
拿掉电池,清空下,拿掉硬盘,上U盘进PE!  进不了就刷下BIOS,不行就考虑桥!

网友:
很常见的雷击现象,在BIOS里禁了板载网卡就可以了

感谢这位大哥的妙招,弄好了,十分感谢!

网友:
谢谢各位大哥的热心帮忙,已经弄好了,再次感谢!

网友:
怎么弄好的?  来说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