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申请转正]联想锋行电脑主板不开机检修一例

楼主(2011-12-16):
主板:联想锋行主机 AMD主板
故障现象:不开机
处理过程:
开盖,加电开机,发现风扇转了一下即停,无论再如何按电源开关,始终无法开机。
拆出主板,目视检查主板,发现主板北桥的供电MOS管P50N03颜色异常,似长时间高温灼烧过,用镊子按压该管,发现有虚焊现象。
补锡加焊,试开机,可以正常开机。
开机后,用手感觉该管的温度,感觉该管有明显温升,已经达到烫手的程度,怀疑其滤波电容有问题,换掉,再开机,一切正常。
维修结束。
总结:该供电管颜色异常,有高温烧灼现象,说明可能原因有二:一、该管性能变化;二、该管负载异常。这种情况下,是不能简单更换了事的,应该查出引起该管异常的原因。

网友:
额  有没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 就目测法那么简单?

网友:
做对了,很多事情都很简单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要随机应变的。

网友:
用镊子压就知道虚焊了吗

网友:
我原来也修过一次,最好是将管子换了,变颜色应是散热问题造成的。

网友:
楼主你以前是学医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