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SHIBA L645 主板自己掉电问题

楼主(2011-12-16):
接到同行维修过的TOSHIBA L645 ,现象CPU 不工作,经维修 VCOER 和 VCCP 后OK ,能正常显示,但是开机到LOGO 后2-3秒,就掉电,已经维修过好几块这样故障的板子了,修开机后都是开机掉电,郁闷了!!有没有朋友遇到和我一样的遭遇啊?分享一下经验吧,排除CPU过热问题!!
cpu
掉电

网友:
是不是修的时候东西没焊好 虚焊了

网友:
上个月也遇到一台。没搞定。

网友:
其实它掉电的时候还是会有不显示的情况

网友:
主板保护了。

网友:
j加焊芯片,这个东芝木有大电容?

网友:
上个月遇到一个东芝L310无规律掉电.
拍键盘容易掉电.果断垫了主板.好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没有大电容啊

网友:
一个是虚焊 二是电池没电 三是电容漏电

网友:
掉电是最难修的,除了一些通病,我正在修的DELL N4010掉电修了几天了还没修好

网友:
可以参考一下坛子里几个大神的关于掉电维修的精华帖子

网友:
掉电哇,一半看运气的,实在修不好了只能让客户换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