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一款电动车充电器6个点的电压值对不对呢

楼主(2011-12-16):
有一款澳柯玛36v电动车充电器,请教一下各位老师,看看图中几个点的电压值对不对,我测的是1点是140V,2点是300V,3点是140V,4点和5点是0v,6点是140v,

网友:
电压应该正常,你测V13,V45,应该都是0.6V左右

网友:
可是就是没有电压不输出,不能充电

网友:
2楼正解,3楼没法回答,
因为你这是初级里面的初级罢了,后面要查的还很多呢

靠这几个点是不能确认电源正常的

36v充电器,输出空载是44v ,为什么没有?

是在哪里没有的?

先搞清楚这个再提问

网友:
494的12脚的电压是多少啊?

网友:
494的12脚从2v到30v乱跳,14脚从5v到15v乱跳

网友:
把12脚断开,看看还跳不跳了。
还跳就是12脚供电有问题,不跳就是494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