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盘量产后数据能恢复出来吗?

楼主(2011-12-16):
手里有个没牌子2G 接口芯片是MW6208E  插电脑上速度很卡 找不到容量 量产后数据还能找回来吗

网友:
量产估计不行,格式化估计还可以

网友:
应该不可以哦。

网友:
我把FLASH 拆掉 就不卡了 电脑上显示有8M打开提示格式化 再装上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u盘的固件丢失了
这类做数据需要用专业的工具(xly flah 或者 pc3000 flash)

网友:
什么专业的FLASH工具,都无力回天了

网友:
U盘恢复资料一般都是拆flash出来放在别的设备读取资料,这样可以保证数据丢失~!

网友:
不建议直接对优盘进行量产操作 你可以去查一下量产的作用 如果你要恢复数据的话 建议你用FLASH 芯片读取工具 例如 PC 3000-FLASH  将存储芯片里面的数据读取出来 然后再重组数据 数据是完全可以恢复出来的 我们已经恢复了 很多的优盘颗粒数据

网友:
flash上面写的型号在百度都查不到  优盘已经还给顾客了

网友A:
优盘的颗粒   型号比较多 不过很多的工具里面集成了很多的 算法 直接读取颗粒里面的数据 然后进行重组是可以恢复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优盘的颗粒   型号比较多 不过很多的工具里面集成了很多的 算法 直接读取颗粒里面的数据 然后进行重组是可 ...

我上次有个无法识别的 指示灯都不亮 我定了一个新的接口芯片加邮费花了五十  结果装上直接是短路 再装上原来的就不短了 最后也没搞定  那下次有机会用你说的方法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上次有个无法识别的 指示灯都不亮 我定了一个新的接口芯片加邮费花了五十  结果装上直接是短路 再装上原 ...

嗯 好的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交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 好的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交流

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这里经常有做数据恢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这里经常有做数据恢复的

以后多联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