秒杀三台液晶黑屏和花屏故障

楼主(2011-12-16):
一块收到三台液晶,型号分别为HPC LA760,ACER X213W,HKC 788A。HPC那台故障现象为亮一小时左右黑屏,指示灯仍为绿灯,拆机后发现高压电容虚焊,补焊后拷机2小时正常;ACER那台为亮一下就黑屏,指示灯仍为绿灯,用万用表测一个线圈(型号为80GL19T)断路了,从废板拆一个换上OK;HKC那台为开机花屏,拆机换屏线OK了。维修就是这样,有时候碰到故障判断准了,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。有时候思路错了搞一天也搞不定!

网友:
那是楼主技术好。

网友:
额  第2台线圈短路是真的不  那东西也会断、?还没碰到过呢

网友(点评):
描述有错误,准确的说应该说开路,线圈内部断路了

网友:
另外想问下楼主  高压电容是哪个  什么规格的

网友:
亲!什么叫秒杀?这就叫秒杀!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有思路,要是有思路,避免少走弯路,直奔主题了,

网友:
楼主你技术帅,人更帅

网友:
显示器维修,无所谓什么秒杀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