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通显示器能改带触摸屏吗??

楼主(2011-12-16):
今天一客户拿一个KTV的触摸屏显示器过来修,故障是触摸屏不好用其他显示都正常。么配件么修好。请问大家可以用普通的显示器改吗?

网友:
换个触摸屏上去,不就行了,利润好高

网友:
可以的,我用CRT显示器加装过触摸屏,外接一个电阻式触摸屏,PS/2接口的,价格一百多块吧,点歌机用的是台式机装礼光KTV软件,你要改的话看你的KTV软件支持不支持

网友:
完全可以的...稍稍改装 下.

网友:
不是改的问题,而是加上这一功能,,

网友:
触摸屏不可以 你改液晶干啥

网友:
能改啊,KTV一般用的是红外触摸屏和电阻触摸屏,你看看是哪一种屏,淘宝上有卖的。另外如果你能买的一样的屏就没啥,如果不一样,就得向他要驱动了。

网友:
触摸屏就是屏外面加个触摸膜,主要看KTV的软件支持不支持了

网友:
买个触摸芯片才8块钱,何必呢?  买的数量多3块钱一个!  哈哈!

网友:
触摸屏有USB口的,你试一下。可以改

网友:
很简单的我之前  给大头贴装过,是17纯平的。

网友:
笔记本14.1宽屏能改成触摸屏吗?
怎么改?
要买些什么设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