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位兄弟有计算分压电阻软件

楼主(2011-12-16):
就是填写一个输入电压 一个输出电压 能显示两个分压电阻大小的各种组合
有一个板子的分压电阻坏了 找不到一样的
感谢二楼,这个不是我要找的
如果是下面这个软件就不用发了,我已经有了

网友(点评):
首先,苍老师好,其次比如r1固定一个数值,写出输出输入电压,r2不是就出来了么,很多变化的

网友:
这个我有

网友:
楼主的那个软件是不是只能算分压的电压..不能算分压电阻啊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啊!只要提供任意三个条件就可以得到结果。

可以发个楼主的那种软件给我吗谢谢  我正用得着。。。。

网友:
二楼的兄弟不是发了么?直接下载就行。

网友:
还要软件计算啊    是不是有点夸张    知道公式自己算就知道咯

网友:
就是填写一个输入电压 一个输出电压 能显示两个分压电阻大小的各种组合 &

这种结果将会是无数个!!!还是自已算吧,,很简单

网友:
论坛有个帖也有公式很详细的,可以找来一看

网友:
谢 二楼兄弟 分享我也正找着呢

网友:
现在很多搞维修的都有点雷人,这种基础中的基础还要靠软件,那是不是没了电脑就不用搞维修了?

根据输入输出的电压比,很容易就算出电阻比(正比),再给定其中一个电阻的值,那另一个电阻就可以确定了,至于电阻大小的取值,一要看电阻的消耗功率,二要看电路的电流需求,不过电脑主板第二点可以不考虑。

网友B:
一会我自己做一个这样的软件工具放上来吧

网友:
用VB自己写一个不就好啦

网友:
用C++更简单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会我自己做一个这样的软件工具放上来吧

兄弟 做好了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