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2N68 SE 代码c6

楼主(2011-12-16):
这个主板是独桥的NF-7050-430  开机代码C1----C3---C5----D5-----C6就不动了,刷bios,加焊集成桥,都没有效果,IO8712也换过了,求解

网友:
C6我记得是内存的问题吧,换个内存试试

网友A:
呵呵,仔细检查鼠标键盘口

网友(点评):
这是什么思路呢?求解释

网友B:
加个独显看看能不能开

网友:
coms电池 测下有点没?
遇见过电池没装跑c6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加个独显看看能不能开

家独立显卡  故障依旧

网友:
检查下内存电路! 正常的话手压桥看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仔细检查鼠标键盘口

呵呵呵,我也不懂,,只是
以前碰到过两个,好像C6是内存没有检测完,,都是鼠标键盘口的问题,还是找高手问吧,,

网友:
我现在修到一块是跑C5的,桥也重做了,IO也换了,还是一样

网友:
前几天我碰见一个跑C7的,最后是键盘5V供电低造成的

网友:
内存的各项条件是否都满足呀?

网友:
换个U看看撒!

网友:
楼主,个人感觉是桥的问题!因为我修到好几块都是桥虚焊造成的!另外关注一下com口芯片,com口芯片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跑马的

网友C(2012-01-31):
加焊南桥应该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南桥应该解决

世纪城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