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电压问题请教。。

楼主(2011-12-16):
请问图中PR38的第一脚电压是多少。。。为什么?
补充一下。。P2电压为19V

网友:
1.24v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全图没办法说清楚的。REF这是参考电压脚。在PR38第一脚这边还有一个下拉电阻吧!

网友:
没有下拉电阻呀

网友A:
在3脚这边吧。其实这个IC可有可无。只要3~4脚接在一起就行了。在第三脚这边已经标清楚啦 1.24V参考电压。具体怎么得到这个电压。应该还要看3脚这边。图纸上看。你这是什么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3脚这边吧。其实这个IC可有可无。只要3~4脚接在一起就行了。在第三脚这边已经标清楚啦 1.24V参考电压。具 ...

la-3491p
机器是HP520

网友:
太高深了,学习中

网友:
应该是19V吧

网友:
图中的LMV431ACM5X_SOT23-5是一颗5 pin的低电压(1.24V)三端并联稳压器,如果将Ref与Cathode连接在一起则稳压值在1.24V

网友:
强人啊、学习了

默默修板人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来学习的,进来看下

网友B:
3脚都标上了啊 1.24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脚都标上了啊 1.24

我只是搞不懂。一个阻两端电压不一样。。到底是多少V。。迷糊。。。

网友:
好像pu3什么作用也不起啊。

网友:
再仔细一看,pu3就是调整参考电压的,看看pu3的资料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那个不是连着REF嘛,就是这个电压吧

网友:
431啊。很常用的元件。那个电阻应该是取样电阻。

网友:
LMV431,1.24

网友:
典型431电路,R C短接,输出1.24V基准电压。不要管进来多少伏,芯片内部有电路。

网友:
必须是1.24v啊

网友:
1.24v啊,图纸上都标明了,431,强制把输入变成1.24v,非常标准的

网友:
高手啊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