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1-12-16):
我有一台液晶是三星的21寸,开机白屏,高压板,驱动板也换了还是白屏,是什么问题,要怎么修哦

网友:
屏坏了啊  你看是不是屏板上没有电压了 看看保险好吗

网友:
查屏的各种驱动电压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屏供电保险坏了

网友:
查屏有没有供电先。21的一般是5V

网友:
屏上有好几组供电  主供电(一般5v)没有会引起白屏  还有就是屏坏啦

网友:
先查屏供电有没有

网友:
他们说的都对,测一测屏工作电压正常不正常

网友:
屏坏了...保险  DC电路 ...主要就这2部分

网友:
先查屏供电    保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