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图纸里一点看不明白的地

楼主(2011-12-16):
华硕图纸里一点看不明白的地方//如下图
里面的TP6008 TP6009……起什么作用的?

网友:
TP6008 TP6009  这些是测试点

网友:
这些是工厂用来测试的测试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对于我们修机来说,没什么用处吧?

只是方便量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只是方便量测

我们通过这些点。能检测些什么呢。。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们通过这些点。能检测些什么呢。。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呢?

测到阻抗啊电压啊
这边电路出问题的时候会要用到的

网友:
ICT的测试点。

网友:
这些是工厂留的测试点,我们维修没什么用处。

网友:
这是给ICT机器用的。因为元件上有松香,探针可能扎不透。维修你想量什么,直接量电感就可以了

网友:
厂家在线路板上留下的ICT(In circuit test)点,测试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