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CIS 硬盘数据恢复 求助!

楼主(2011-12-16):
SCIS 硬盘 用DISKGEN扫描下分区表找不见 请大侠给指点下 怎么继续往下做? 急
没有PC3000 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,PCI转SCIS卡可以认出硬盘,电脑的BIOS里面也可以认出硬盘,但是进PE找不到分区,运行所有分区软件,提示找不到硬盘  SCIS驱动加载了都

补充内容 (2011-12-19 10:10):
问题也解决!原来是固件的事 磁头没有坏 用的是宏宇软件  在这里谢谢罗工了 没有你的支持我都不知道怎么弄 哈哈

网友(点评):
加载SISC驱动

网友:
不是微软操作系统吧

网友:
具体故障也不说,怎么回复呢

网友A:
只是分区丢失了,还是有坏道,或者别的什么故障
如果,只是分区丢失了,用R-STUDIO扫描,如果,有坏道,就要先做镜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是分区丢失了,还是有坏道,或者别的什么故障
如果,只是分区丢失了,用R-STUDIO扫描,如果,有坏道,就 ...

分区丢失了

网友:
下班早 用R-STUDIO扫描了找见硬盘了  第一次用这软件 明天上班好好在研究下  谢谢罗工SAS了

网友:
SCIS 硬盘没组阵列吗

网友B:
现在就找见硬盘了 在点都没有反应 扫描不了 请教怎么回事

网友:
我估计数据会被二次破坏的,大家认同吗

网友C:
分区丢失了 ,换个软件。  就那个 分区  软件

网友:
不知道啊,等待罗工的支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分区丢失了 ,换个软件。  就那个 分区  软件

用那个分区软件?请指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就找见硬盘了 在点都没有反应 扫描不了 请教怎么回事

没有容量,这个是SCSI盘的通病,容量为0,要SCSI专用工具才能处理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容量,这个是SCSI盘的通病,容量为0,要SCSI专用工具才能处理了。

要SCSI专用工具是什么工具?怎么处理?急啊!!!!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要SCSI专用工具是什么工具?怎么处理?急啊!!!!!

没工具急也没用,专用工具是 PC3000 FOR SCSI,最好是找数据恢复公司处理,这样还划算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工具急也没用,专用工具是 PC3000 FOR SCSI,最好是找数据恢复公司处理,这样还划算点。

宏宇SCSI硬盘通病修复软件可以修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那个分区软件?请指教

没容量了  你先 可 以  恢复 出厂,把容量读出,然后恢复 。 一键一个区

网友B:
SCSI盘的通病修复软件 可以检测 为什么不能修复?必须用 PC3000吗 搞不懂
请教懂的详细说说 还是要用收费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CSI盘的通病修复软件 可以检测 为什么不能修复?必须用 PC3000吗 搞不懂
请教懂的详细说说 还是要用收费的 ...

你有通病修复软件吗?宏宇的工具也是可以的,PC3000 FOR SCSI太贵了。

网友:
服务器硬盘数据恢复,收费贵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