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ddr2内存维修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16):
ddr2 kingston 窄条,不认内存,怀疑spd芯片损坏,换了一个,
带电插入,spdtool打开的时候发生错误。

这是什么意思,起初因为是从一条sd内存上摘下来的spd芯片,怀疑是不兼容的。
现在又从一条512Mddr2内存上摘下来的,也是一样的提示。
究竟什么问题呢?
有经验的朋友请指教。

网友:
PBC板问题吧``你这个`还是没认到内存啊```用GA的915么``

网友(点评):
对啊,也可能是pbc板子的问题了。的确没认到内存。 怎么我的主板的确是技嘉的G31啊,你怎么知道的呢

网友:
你看看PBC板有没有短路先`而且你用G31修DDR2`不太适合`你需要一块能够忽略坏颗粒的主板``GA这个很多人用吧`
我用VIA的`ha-p4m800-ml 能上DDR2`可以忽略坏颗粒`跑测试`但是只能修单条1G的内存`
软件`你可以试试用Thaiphoon.个人使用比SPDTOOL好`
要想试PBC和SPD可以用纸把其它脚封上`只留前面SPD的金手指`上机检测`

网友(点评):
谢谢你的建议。我尝试一下。

网友:
内存维修没研究过   好像三个部件 :电阻    SPD     芯片

同意楼主: 2.0 反对楼主: 4.0
同意楼主: 2 反对楼主: 4

网友:
H55
yes

网友:
换块主板试就行 你那块板子用不了SPDTOOL

同意楼主: 1.0 反对楼主: 5.0
同意楼主: 1 反对楼主: 5

网友:
纯粹扯淡

网友:
内存维修很复杂的。要刷BIOS什么的。

网友:
内存维修确实比较麻烦,首先你得选对合适的主板测试用,他们说的都差不多,应该就是主板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内存还维修啊,

网友:
“纯粹扯淡” 那你继续搞哈。那块主板搞得开spdtool认到内存我服你!现在的新手态度越来越差真是帮不得!

网友:
   2代的内存稍微贵点 但也没必要修了 给他换个行了

网友:
从来没修过。。。。帮不了你!

网友:
为什么要带电插入,直接用好条带坏条,入DOS SPD里写就行了

网友:
好羡慕你们这么厉害啊

网友:
无聊的时候修一下..长经验...多外快...

网友:
换块板测吧,有些板不支持的

网友(2012-01-17):
这种内存故障比较麻烦,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芯片的问题,打阻值看正常不,要不就把芯片从新加焊一遍,

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