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3004P4的问题

楼主(2011-12-16):
今天修了一个长城3004P4电源无待机电压,打开一看发现保险断,测了一下发现辅助电源Q3866已坏周围未发现有坏的零件手上没有C3866就找了个13007换上,保险位置串了个25W灯泡接通电源还是没有待机电压,测300V电压正常测13007发射极电压近百伏,马上停电发现4.7欧电阻变成7.2K找了个5.1欧电阻换上,通电后待机电压5V,PS-ON3.8V,短接地线后各路电压正常,去掉灯泡换上保险丝插电测了一下各路输出正常请问13007代替3866有没有问题对今后使用有没有影响

网友:
13007的耐压低了,最好是用C3150或C5027代换。

网友:
不适合长时间使用吧,耐压确实低了。

网友:
没有成功过,你可以试试。看看能用多久。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朋友挂机试了2个小时还正常,昨晚一朋友给了个C3866就又换了不敢冒险怕返修

网友:
可以换,但耐压值比3866低,用的时间多少就要看运气了
我也用13007换过3866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     不过130077的耐压确实比C3866低啊

网友:
最好换个好点的,注意代换原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