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E40的艰难维修

楼主(2011-12-16):
症状:开机不显,电流到0.3A掉电。
维修过程:
1、拆机发现此机是二修机,动过CPU供电电路,测到内存供电只有0.75V,无CPU供电;
2、先修内存供电,经查是人为取走了PR84,加上一个10K的电阻,内存供电正常了;
3、查CPU供电,VIN供电正常,VDD供电正常,VID线电压正常,SHDN正常,G极开机瞬间有0.2V左右的电压,BOOT1、BOOT2有4.7几伏的电压,不正常,初步说明CPU供电芯片正常,问题出在外围电路,换MOS管没用,没辙,跑电路,测到PR150、PR127阻值有几百欧。换为0欧的电阻,CPU供电正常了;
4、上U,没显示,换了一个P6200的CPU能显示了。U也坏了;
5、上硬盘,又发现不能进系统,还有问题;
6、继续查CPU供电电路,最后换了PC18,好了。

理论不是很清楚,希望有人能讲解一下。

网友:
没有图 有图 就好  了

网友:
没有图楼主都修好了,怎么还要别人给你讲解啊?我想问楼主这几个电压分别是什么意思?少了会是怎么样的问题?(VIN供电正常,VDD供电正常,VID线电压正常,SHDN正常,G极开机瞬间有0.2V)

网友:
一头雾水。

网友:
VIN供电正常,VDD供电正常,VID线电压正常,SHDN正常  这几个电压时  cpu供电芯片的  供电脚跟控制角吧  g级开始瞬间有电压大概说明芯片没坏  后继有短路拉低了》?等待高人解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