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天都会死机

楼主(2011-12-16):
一电脑每天都会死机一到两次,945主板,请问大侠们是什么原因?

网友:
内存换了CPU也换过了cpu风扇也换过了,都不生

网友:
我的电脑也是一天一次啊。没办法。

网友:
现在换主板问题解决,不死机了

网友:
上一块主板是新的,为什么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现在的主板质量也太次了吧,还是新的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,质量把关也太松了

网友:
明天就去换主板,请拭目以待吧

网友:
想问一下楼上师傅,片怎能样算是签到

网友:
CPU供电那块吧 电容也会造成死机

网友:
新板也死机?  内存换了没? 或者电源,多试验试验,没道理新板会死的,只遇到过新板不开机的!  哈哈

网友:
这样问题不好解答。

网友:
桥可能虚焊了,类存部分

网友:
是不是桥或显卡虚焊了?

网友:
这是维修经验,我自己用的主机一天开10几个小时,第一次动了下主机把我电源给烧了,换了个测试的,过了10几天1天重启一次,后来开不起来了,以维修经验不多想秒杀电源,以后没问题

网友:
换各种配件 不行换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