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个新手 想知道刷BIOS 怎么刷得

楼主(2011-12-16):
我是个新手  想知道刷BIOS 怎么刷得     有哪位师傅给讲解下   在这 里谢谢了

网友:
刷BIOS一般有两种:一种是在线刷,就是通过厂家提供的程序,到DOS或者是Windows系统下进行刷写;
另外一种:就是通过专门的编程器,通过转接座转接到编程器中进行刷写。

网友:
买编程器自己刷啊,在网上下载bios

网友:
呵呵  我们一起学习

网友A:
在具体点就好了

网友B:
先看主板型号 在官网下个BIOS 保存的U盘里 然后插到你要刷的那个板子上 进入DOS  引导 输入你的U盘 在输入你下载BIOS 的型号注意 这是不要断电  刷完就OK了

网友:
一般在DOS下刷就可以了吧,百度搜索下,有很多工具和图文教程啊。

网友:
想问下 不跑吗的机器怎么进DOS啊  还是买编程器吧

网友:
如果你有两块或以上一模一样的板 其中有一块是完好的 那可以通过热插拔刷BIOS。。如果没有相同的板 那就只能用编程器了。。

网友:
还是买编程器好些

网友:
谢了   我请教了好多人   他们都说不能刷    那种万能BIOS工具用过没    好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具体点就好了

也就是说我刷bios     不取下它 直接在主板上    能用那种万能工具刷不     请教了    给讲解下吧    很想学这个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看主板型号 在官网下个BIOS 保存的U盘里 然后插到你要刷的那个板子上 进入DOS  引导 输入你的U盘 在输入你 ...

谢谢了   看来我还得学习dos了    它的语言我是一点都不懂     还是谢谢你     多像你学习才是      顺便问下不用编程序吧

网友:
BIOS论坛去参考下

网友:
其实刷BIOS很简单,分为软刷和硬刷,硬刷要实在的多,硬刷就是得买个编程器,有了编程器之后会有个相应的软件,安装之后,在到网上找相应版型的BIOS,不懂的怎么用编程器,网上可以查到的。

网友:
淘宝买硬件刷

网友:
刷新型电脑,八脚25芯片,可不用花钱,找几个破元件就能装成功,刷49系列的你就要花钱买了,淘宝买多功能编程器,120元左右,支持几十种芯片的编程

网友:
呵呵呵,bios软件,开玩笑呢你,进系统的可以在系统刷,也可以在dos下刷,但是必须下载bios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了   看来我还得学习dos了    它的语言我是一点都不懂     还是谢谢你     多像你学习才是      顺便 ...

废话 当你板子不启动时 当然用编程器刷了

网友:
系统下刷和拆bios用编程器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