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屏显一半

楼主(2011-12-16):
请教大家:有一台17寸杂牌屏,上半部分正常,下半部分黑屏。是屏的问题吗?

网友:
驱动板,屏线试下,还不行屏就是坏掉了

网友:
这是屏坏了,,

网友:
百分之90是的

网友:
多半是屏坏了的吧..可以换驱动板或者 屏线再测试 确认一下..

网友:
屏坏的可能性很大,换个屏试下。

网友:
应该是屏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