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虹pt42638nhdx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12-16):
开机后正常用到3-5分钟黑屏,再按遥控也无反映。。关电源再开指示灯亮也无法启动。。等半个小时后又可以了。也不见哪地方发热或接触不好的。。请教应该检查什么地方

网友:
先查看下高压板工作是否正常

网友:
负载有问题吧,先看下高压部分,再换个负载试试,接个60W的灯泡,别接高压后面哦,那是千V的,就接24V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