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指示灯绿灯亮 屏幕黑屏?打开看高压包周围线路板烧黑

楼主(2011-12-16):
换高压包能解决么?

网友:
能换,但是你得先看下有没有其他的短路地方

网友:
先换后改,不行就换电源板咯

网友:
高压包??液晶没有高压包的,你想说的是高压线圈吧,整块高压板换掉就行了,通用高压板不值什么钱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