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想学

楼主(2011-12-16):
一双敏主板ug7m-d,开机无复位,测cpu无供电,由f9245a  +bd-9e两芯片控制,f9245a11脚dvd脚无电压,10脚pg脚有3.3v  vid1和 4脚为高电平 内存供电正常,集成南北桥电压正常,总线无电压,由f72830sg芯片控制 不知如何修,请各位高手详细讲解一下,万分感谢,dvd脚通过2个分压电阻接电源12v,电阻是好的,这个脚为啥就没电压呢,十分不解,希望各位老师好好讲解一下

网友:
你这典型的总线无供电,你就修这个总线供电。这个场管呀,MOS管容易快,场管最多。。

网友:
场馆是好的,控制芯片f72830没有输出控制电压,如何检测f72830的好坏

网友:
心在飞翔老师或张先生在吗,麻烦帮忙解答一下,十分感谢

网友A:
9245     10DVD脚是信号开启脚,VID脚是要有高低电平组合的,不是只有高电平就行了(量好一点)。 28脚要有供电一般是12或5V上拉。这些脚位电压满足了9245才会工作。 最后才会发出PG  这就是时序。要有先有后,945的板这个应该是INTEL芯片组的,应该是先有总线供电 总线经过三极管转换成VTTPG(或者总线产生后进入CPU再由CPU发出VTT_OL,VTT_OL再经过三极管转换成VTTPG)去开启9245的DVD脚。所以你确定没有总线供电就要先查总线供电。 到了这一步如果没图纸就要跑线了。所以还是要有点基础了。

网友:
慢慢来多查查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245     10DVD脚是信号开启脚,VID脚是要有高低电平组合的,不是只有高电平就行了(量好一点)。 28脚要有 ...

到过基地的就是不一样哈,说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,赶明个还得去学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