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播放影片花屏~~

楼主(2011-12-16):
集成的GF6150LE,玩游戏没问题,但是不能播放影片(AVI MKV RMVB之类的),土豆之类的可以。

网友:
集显的花屏估计是北桥问题吧~~~加焊一下试试

网友:
也只有实施了

网友:
是6150的问题,我以前遇到过,最好是换一个新的。

6150加焊容易挂

网友:
6150这种北桥显卡集成的很容易出问题的!一般加焊也用不到多久~等个一年半载就必须换了!

网友:
加焊北桥在看看效果!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试试啊!不行再说啊

网友:
加焊不如重值试下

网友:
加焊后故障依旧,换桥就不值了,不修了,感谢各位

网友:
恩  修的成本高吗  那桥多少钱?

网友:
主要是换了也用不了多久~~

网友:
用独立的看吧

网友:
又想起当年的花屏门

网友:
加焊不行就换,或者加独立,没有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