捷波HA03-GT不触发

楼主(2011-12-16):
主板不触发,强制开机可以正常跑马,但是开关脚关不了机。电源14脚到IO可以量通,就是开关脚到IO量不出来,不知道该怎么修,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你什么IO

网友:
先测开机排针有无电压?还有你的coms跳线?还有……好多,不知道你现在到哪一步了。

网友:
你的是什么IO?开关到IO经几个电阻,仔细量量!

网友:
好模糊的问题啊、、、

网友:
楼主说明白点啊

网友:
1.紫5V到开始线路有问题
2.开机到IO线路有问题

网友:
开机脚和电源脚都能到IO的94脚,紫5V是有的

网友:
先换个IO看看呗

网友:
IO坏了,80脚无电压

网友:
明显是  开机电路有问题    有电路图看电路图  没有   细心跑线

网友:
换I/O啦!

网友:
既然你短接14脚能开机,那就说明你开机电路问题啊,开关脚有电压吗?到IO电路正常吗?  跑下他们间的线路啊!  这个应该很容易的啊!

网友:
短接能跑码   第一次听说》》  触发电路仔细跑跑  测电压

网友:
f7882fg io吧我修的几片都是io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