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CPU,VTT_PWRGD对地为0,上假负载正常的故障

楼主(2011-12-16):
今天无事,找到本人以前一块联想品牌机坏的主板修,是精英的RC410-M.故障现象触发点不亮,上假负载带电测量CPU无供电,再测总线也无供电,桥和内存电压正常。就按时序开修总线电压。如下图用的是一个RT9218CS电源管理芯片

断电打L14阻值正常。测了上管,下管也都正常。带电测量RT9218有供电,有自举升压。OPS脚电压不对。一想,这个芯片有料板上有,先换再说,换了后,电压出来了。CPU供电也出来了,以为好了。就拿了块真U上上去,杯具的是上真U不出CPU电压。就换了另一个U也是一样,看了一下是ISL6561CR的管理芯片

这下郁闷了,上假负载供电就正常,上真U就没有。就上真U测ISL6561CR的供电有,EN没有。。。就又查回到RT9218上去了,发现10脚无电压。。。换假负载再测3.3V正常,这下我就不懂了。。上真U,我就打了一下10脚的对地阻值0,无语。VTT_PWRGD还会发到CPU里的。。拿掉CPU打对地阻值正常。上假负载也正常。可一上CPU就不正常。这是为什么呢,没思路。换了CPU也一样,请大师出来指点下。。

宇光 -4 乱发贴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,哪位大师帮忙指点下呀。。。

网友:
VTTPWRGD是要到CPU的 给个图纸你自己看看吧。你那个问题 你好好分析一下 。很少遇到过

网友A:
测量下VID 引脚

网友B:
Q24开关管? r131上拉 r143阻流?猜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24开关管? r131上拉 r143阻流?猜的!

Q24不管事的,不过导通与否都不会造成对地0欧的,,两个电阻当然也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量下VID 引脚

VID有一个是低电平,其它都为高电平,都是正常的,而且这个就是不正常应该也不关事的。。。

网友(2015-06-14):
你跟我遇到的问题是一样一样 的,也是精英的主板,945的独立主板,上U,芯片的开启直接对地,为零了,上假负载就出电压了,纳闷了,而且据说,还有一点,内存的电压变高为2.5V,二代的内存

网友C:
上真U比假负载供电电流大的多啊!应是供电电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。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真U比假负载供电电流大的多啊!应是供电电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。

好像还真对你说的这一码事,,貌似

网友:
会不会是电源管理芯片自身的EN脚对地短路了呢,,,,拆下芯片打en脚对地阻值看看  是否恢复正常了

网友:
最后结果如何呢?

网友:
好像知道结果,如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