翔升主板不触发 AMD的芯片组

楼主(2011-12-16):
不触发,跳线帽上电压不到0.6V..求教..
偶尔可以触发但是不跑码, 00 短接开关针无法断电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,报下型号,我看有图纸吗

网友:
翔升风行g690s

网友:
在网上找了下,没有找到图纸...

网友:
先查一下,,开关电压,,,,如果,,,正常了,,,再开不了机,,,可以考虑加焊一下桥

网友:
跳线冒是否跳错,更换电池,查1117是否损坏有无3.3电压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