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擦今天真倒霉。声卡引起花屏死机!!!

楼主(2011-12-16):
一个破机器,花屏死机,,,华硕M2N主板集显,俺一看明显是显卡吧,这破主板就是桥易虚。焊之,焊之。。。。奶的,还是没用。
破机进PE却不死。
装win7试试,装完哈哈,不死了,咦,独立声卡找不到驱动。
手动装上驱动,装完不到一分钟,死机了。
瞬间崩溃了,声卡坏怎么会引起花屏、死机列???
破机器原声卡早坏了,无声,用户自己买了一个独立声卡装上,用了快一年了,挂了引起花屏。
痛哭中,装回XP,破声卡扔掉,更换了原主板声卡芯片,故障排除。

这破机,前后我弄了5个小时,80元钱,蛋疼中。

补充内容 (2011-12-17 18:34):
这个故障花屏花得很有规律,要不就是条纹状花屏、要不就是点状花屏,花屏时间不固定,有时一进系统就花,有时可以运行几分钟。让我绕了好大一个弯。

网友:
这样的真没见过。声卡会蓝屏的遇到,花屏的真没见过。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,也是以后的维修思路

网友:
呵呵、前车之鉴啊辛苦了楼主、、、、

网友:
呵呵  直接拆掉原声卡芯片 BIOS 设置关闭集成声卡 在卖他个独立声卡不是更好

网友:
80维修费怎么收?又收、又卖????这样能说通?

网友:
今天又来了一台相同主板的机器,故障为有时能认硬盘,有时不能认硬盘。。。。。
进BIOS看能认到硬盘,我想都没想,直接加焊桥。焊完故障依旧又绕弯了。
打开HDDREG一扫,一堆坏道。放置一边自动修复坏道,修复完后,试机一切正常。
。。。。。。。教训哪,这两天焊这华硕M2N破主板,焊顺手了,焊一个好一个,焊成惯性了,绕了两次弯了。

网友:
楼主BGA成瘾了吗   哈哈

网友:
要是我,肯定最小系统法搞!  最后一个个加上外设! 一步步来,这样会少用些时间!!  不是针对你,不好意思!

网友:
7第一次听说接个声卡都会花屏的

网友:
声卡发热比较高    我遇到过  引起死机

网友:
声卡会花屏的真没见过,学习了。

网友:
我认为是声卡是软声卡,靠CPU解码的,所以导致花瓶,如果是硬声卡,估计不会

网友:
这个世界真是奇妙,声卡居然会引起花屏

网友:
声卡引起花屏还没遇到过耶!网卡引起花屏的就挺多的.

网友:
声卡花的   没见过。。 见识了

网友:
声卡花屏还没见过勒这次算是见识到了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