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369 3VSB拉低

楼主(2011-12-16):
一片MS-7369 不触发,打各供电处对地值均正常。
插电源测PCIE B10 3.3VSB正常产生,短接PSIN#  POST卡亮下就灭了。接着测W83627DHG  75PIN  RSMRST#为0,看电路RSMRST#由一个电阻从3.3VSB上拉得来,测电阻另一端也为0,3VSB被拉低了。拨掉ATX电源后再插上 3VSB又正常产生,点击PSIN#便拉低。。。试换MS-6G无效,换IO W83627DHG无效,拆除网卡无效,加焊桥无效。请问同仁们还有哪的问题,请指教,多谢!

MS-7369图纸

网友:
换掉IO,百分之90能好

网友:
人家都换了IO了 还90%能好 晕死  建议测试一下PCIA14看是否有3.3V 无3.3VSB加焊桥 无语  这种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。有些MSI的主板如果没有桥供电 会导致这种情况。建议楼主把思路别放在不触发电路上。应该是上电保护电路上去看看

网友(点评):
PCI A14与PCIE B10同样是:3VSB

网友:
首先说回答失误,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地方有问题,下载你的图纸还花3分呢

网友(点评):
可能这位同仁没注意看到,去除了网卡是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