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笔记本开关机时声音有杂音进系统听歌却正常

楼主(2011-12-16):
今接到客户送修机器一台,是惠普541的,说喇叭有噪声嘶嘶响,开机检测进系统时的声音确实是有杂声还有点卡的那种感觉,可是进系统后听音乐却没事声音正常,关机时声音也是不正常有杂音。系统重新做了还是不行,哪为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啊,谢谢啊。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试,遇到过硬盘引起的这种故障,把硬盘格式化后OK。

网友:
是功放线路的问题,你可以检查下是左声道还是右声道出问题的。如果其中有一个有问题,可以把那线路断开,用另一声道分线路出来,

网友:
解决方案
出现该问题可先尝试进入控制面板,然后切换到经典视图,找到其中的IDT Audio 音频控制面板。
点击首选项,然后再点击常规,将其中的"启用电源管理功能"和"关闭外部放大器电源"前面点成灰色再试。

网友:
感觉楼上回答的很专业。顺便说一句我也是唐山的。详情请百度:唐山世维笔记本维修

网友:
下载官方驱动

网友:
有修过是喇叭坏的,开机时完全破音,进系统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