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30笔记本没显示及没背光 外接正常

楼主(2011-12-16):
外接正常 测量主板屏线接口  装了屏或没有装屏  都没了屏VDD电压 高压条启动讯号电压
测量屏接口 PHL CLK PHL DATA 各有3V电压到码片 及另有3V到码片的VDD
想买块主板或屏 但不知屏坏或主板坏
是不是东芝主板要检测到屏才启动主板LCD POWER ON 和高压条启动讯号 若是 会是屏坏吗
试过在主板找3V飞线到高压条启动讯号 屏有背光
图中没了16 28 30pin 各电压
请指点谢

网友:
检查主供电有没有

网友A:
查看一下休眠信号是不是启动了还还有就是IO有没有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看一下休眠信号是不是启动了还还有就是IO有没有问题

休眠讯号是指圖中sw4那開關 量了有3v 閉合量不到電壓 是正常嗎

网友:
有可能是主板板显卡问题。

网友:
看下有没有图像出来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接主板接口屏线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休眠讯号是指圖中sw4那開關 量了有3v 閉合量不到電壓 是正常嗎

闭合了肯定为低电平打开是为高电平正常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闭合了肯定为低电平打开是为高电平正常啊

爬文现在很多筆記本都是要读到PHL ClLOCK和PHL DATA 后才开启屏供电 量了屏接口這二pin各有3v 這樣是正常嗎

网友:
如果屏线和屏没问题。一般在屏线接口有个管理芯片。我换过一次。暗屏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爬文现在很多筆記本都是要读到PHL ClLOCK和PHL DATA 后才开启屏供电 量了屏接口這二pin各有3v 這樣是正常 ...

3V电压表示时钟跟数据检测到了屏才会有的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V电压表示时钟跟数据检测到了屏才会有的是正常的

謝謝
會是碼片不良 啟動不了屏vdd嗎

网友C:
可以把休眠开关拆掉的  试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把休眠开关拆掉的  试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噶

應不休眠開關事 量了是有3v

网友:
如果是屏坏,最起码背光应该有,个人看法,是主板问题。还有休眠应是暗屏吧。还是主板显卡电路可能最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V电压表示时钟跟数据检测到了屏才会有的是正常的

你就先确定屏有没有问题啊如果屏没有问题就查其它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