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视、显示器接口定义

楼主(2011-12-16):
20pin单6定义:
   3.3v   3.3v
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地 8:r1- 9:r1+ 10:地 11:r2- 12:r2+   13:地 14:clk- 15:clk+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00欧左右)指针表20 -100欧左右(4组相同阻值)
20pin双6定义:
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r1- 8:r1+ 9:r2- 10:r2+ 11:clk- 12:clk+   13:ro1- 14:ro1+ 15:ro2- 16:ro2+ 17:ro3-   18:ro3+
19:clk1-   20:clk1+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00欧左右)指针表20 -100欧左右(8组相同阻值)
20pin单8定义:
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地 8:r1- 9:r1+ 10:地 11:r2- 12:r2+   13:地 14:clk- 15:clk+ 16:r3- 17:r3+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00欧左右)指针表20 -100欧左右(5组相同阻值)
30pin单6定义:
1:空2:电源3:电源 4:空 5:空 6:空 7:空 8:r0- 9:r0+ 10:地 11:r1- 12:r1+   13:地 14:r2- 15:r2+ 16:地   17:clk- 18:clk+ 19:地 20:空- 21:空 22:空 23:空 24:空   25:空 26:空 27:空 28空 29空 30空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00欧左右)指针表20 -100欧左右(4组相同阻值)
30pin单8定义:
1:空2:电源3:电源 4:空 5:空 6:空 7:空 8:r0- 9:r0+ 10:地 11:r1- 12:r1+   13:地 14:r2- 15:r2+ 16:地   17:clk- 18:clk+ 19:地 20:r3- 21:r3+ 22:地 23:空 24:空   25:空 26:空 27:空 28空 29空 30空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00欧左右)指针表20 -100欧左右(5组相同阻值)
30pin双6定义:
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地 8:r1- 9:r1+ 10:地 11:r2- 12:r2+   13:地 14:clk- 15:clk+ 16:地   17:rs0- 18:rs0+ 19:地 20:rs1- 21:rs1+ 22:地 23:rs2- 24:rs2+   25:地 26:clk2- 27:clk2+
30pin双8定义:
1:电源2:电源3:电源 4:空 5:空 6:空 7:地 8:r0- 9:r0+ 10:r1- 11:r1+ 12:r2-   13:r2+ 14:地 15:clk- 16:clk+   17:地 18:r3- 19:r3+ 20:rb0- 21:rb0+ 22:rb1- 23:rb1+ 24:地   25:rb2- 26:rb2+ 27:clk2-
28:clk2+ 29:rb3- 30:rb3+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00欧左右)指针表20 -100欧左右(10组相同阻值)
一般14pin、20pin、30pin为lvds接口,
25、31、40、41、60、70、75、80、100pin接口为ttl接口,其中41pin以下为单6位,60pin以上为双六位屏
50、80(50+30)pin接口的为rsds接口。单排白色线。
14+20in接口为***s接口,少得很!
根据上面的看看你的屏是什么接口,一般14.1的笔记本液晶屏都是单6的

网友:
没有看到现在的LED 40PIN的接口定义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