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不亮

楼主(2011-12-16):
我这有个华硕的主板通电之后电压都正常然后放上CPU不复位,检查之后发现网卡灯闪就把网卡摘掉了,通电再试还是不复位?怀疑是CPU得电源管理坏,我想问一下这种华硕的主板电源管理坏的多么?主要是配件太少了

网友:
要看什么型号啦;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;

网友:
今天找到一个一样的板子换上管理还是不复位!这真是让我纳闷了?有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啊

网友:
发张图看看呢

网友:
新手来学习的,!!!!

网友:
怎么就没个大哥来指点下 啊

网友:
我也不懂,但是帮你顶起来找高手。

网友:
新手来学习哈

网友:
前几天修过一个,因为CPU散热接触不好,重启,一台开不了机是那个地方接头接触不好,(把线拔了重插好了)你可以试下把板子从机箱拿出来,最小系统试试

网友:
你那板子还走数呢    我这直接是不复位

网友(2012-02-19):
咱有块P5QpL时好时坏   放一下后就有复位  关机后就不亮了

网友:
前天天修过一个,单桥的,虚焊,吹了一下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