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680a显示问题

楼主(2011-12-16):
外接一切正常,显卡换了,是7300,BIOS刷了,内屏,一点反应也没有,用键盘切换,内屏居然有反应了,但是不正常,是白屏,并且有上下波纹,高手指教一下哪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张好屏试试;确定屏是好的;然后检查显卡;

网友:
高手指教一下,谢谢

网友:
屏线是好的

网友:
那屏是好的不?测过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