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不触发

楼主(2011-12-16):
接到一台HP CQ40,板号LA-4103P,不触发,3.3V,5V有,按开机键测EC32脚有跳变,EC供电正常。但测EC输出去南桥的PWRBTN没有跳变,我判断EC坏了,不知道就凭这样的检测判断EC坏了是否正确?有朋友遇到过的请指教!

网友(点评):
大大的不准确,那个ec的32脚只是代表开关过来有跳变,ec的工作条件查了么

网友(点评):
EC工作条件满足,ACIN,休眠信号,正常才能判断EC不过最快的办法就是先找个EC代一下

网友:
这个是ENE KB926的EC,这个不容易坏,可能是周围电路引起的,换可能不管用,碰到好多了

网友:
那不定啊,

网友:
查下Io工作条件吧

网友:
时钟,复位还是要看一下吧

是啊,这几个都 要看

网友:
926的IO吧,遇到好几个坏的了,换掉试试很可能好了呢。

网友:
EC条件满足了;他就坏了

网友:
这个EC坏得蛮多的!!!~可以试试!!!~

网友:
有示波器的看看EC的晶振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帅哥,怎么不看看BIOS呢?

BIOS坏了也会这样,EC没发出RSMRST(PWRBTN)。

网友:
怎么不查查BIOS呢?》

网友(点评):
BIOS不对,HP的机器很多网卡的程序都一起集成在主板BIOS里面的,再换个BIOS吧。

网友A:
装系统的时候把网线插上再试试,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:
明白了。。。原来BIOS也会引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触发亮机了,但网卡有问题,插上网线没有反应。请问又是怎么回事呢?

这位朋友有我这个机子的BIOS资料吗?机子型号是:CQ40 612TX;板号是:JAL50 LA-4103P

网友:
hp  cq系列的机器,程序坏的挺多的,不触发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系统的时候把网线插上再试试,应该没问题的

插上装也不行!

网友:
现在的机子很多是BIOS参加处发的,这种机子BIOS坏了也可能开不了机,主要是控子EC的内部软程序坏了

网友C:
这故障有示波器应该好判断,示波器打BIOS  片选脚 看是闪波 还是持续波 ,闪波的话一般是BIOS程序问题

网友:
bios问题 估计跟网卡占不到边 在看看吧 换个系统 之类的 ping127.0.0.1 看看网口

网友:
不准确,如果EC的作条件供电,时钟,复位都有了,PWRBTN#没跳变,那可以说EC有问题了

网友:
还真是bios的事啊 我还以为是电路的事呢  还想让楼主找图继续找EC工作条件呢

网友:
很多时候无法用理论来解释的

网友:
这个要查的地方还很多呀

网友:
唉 原来BIOSA也影响啊 我遇到过几个可惜没有找出问题 多谢了 又明白了一点

网友:
EC为什么坏了?在仔细查查吧,不然排除法也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EC问题。

网友:
呵呵  网卡好的了 不用换,CQ40的bios不好刷。好多都是这样。我也遇到过一个,刷了三次都不行,。你对这机器的型号去hp的官网下一个biso。刷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有料的话先换上去试试不行再查工作条件

网友:
试试这个、

HP cq40.rar

网友:
926的EC是容易坏,不过楼主你要测3V 5V是不是正常呀,还有所有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吗?

网友(2012-01-19):
我的无3.3  5V应该考虑那里呢

网友:
求EC 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说得太绝对了,还有三个信号不量啊,BL/W#   LID#,  ACIN

网友:
很明显是 BIOS问题

网友:
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故障有示波器应该好判断,示波器打BIOS  片选脚 看是闪波 还是持续波 ,闪波的话一般是BIOS程序问题

没示波器  怎么办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