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600GT的显卡 为什么一跑3D 就无信号黑屏了?

楼主(2011-12-16):
今天碰到一块显卡  装驱动进系统都没问题  一开3D  跑几秒就无信号 黑屏了   加焊过桥试了 故障依旧...  本人新手  求几个思路!~

网友:
显卡芯片的问题;换GPU

网友:
额  要是GPU的话  就懒得修了  不划算  呵呵   谢谢!~~

网友:
散热好不好?看看是不是核心过热了。

网友:
黑屏的时候摸下板后面发热量大不大,要是大的话说明GPU可能有短路的地方.

网友:
看一下。。gpu和显存的电压时多少。。时不是电压过低。。不能跑3D的。。

网友:
显存有问题,核心有问题都有可能,先降频试试,mats看看有没有坏位

网友:
主芯片的问题换吧

网友:
坛子里不是有朋友用调电压方法搞定的么?不过我不会呢

网友:
主供电 电容 如果有问题 也会出此现象

网友:
我今天也碰到过,目前还没修好,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

网友:
一般跑3D黑屏或者花屏都是 芯片的事

网友:
我的加焊一搞掂

网友:
显卡核心出问题

网友(2012-01-16):
主芯片问题 加焊主芯片试试

网友:
先排除下供电问题,不行就算gpu了

网友:
修改bios 调高电压 试试呢

网友:
加焊是不是没有装风扇,他能不黑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