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3问题

楼主(2011-12-16):
我有一块IBM的主板,一插上电源后,马上就5A短;接着就去摸板子,但是摸不出发烫元件!我测了整板的电感都没有发现短路,最后在板子上的供电那发现四根针都接地了!请各位帮帮忙忙!

网友:
那四个针对地了啊

网友:
故障解决就好啊  恭喜了

网友A:
哪4个针啊,说出来我也学学

网友B:
慢慢排除 对电路图拆

网友C:
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  怎么看的稀里糊涂的

网友D:
什么四根针接地??拆了就好了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4个针啊,说出来我也学学

主板上的电源接口那四根针,本来我想忽略它的!但后来我想了想还是把它换一个就好了!那四根针去到很多地方的、、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  怎么看的稀里糊涂的

你拿主板看一下就会明白的啦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什么四根针接地??拆了就好了??

主板上的电源头那里,有个四针的接口就是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慢慢排除 对电路图拆

呵呵!也是也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4个针啊,说出来我也学学

接电源头的那四根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