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坛有人给Ipad主板换过bGA片子吗?

楼主(2011-12-16):
手上有个IPAD一代,待机电流来回跳,cPU有温度,怀疑挂了。cPU跟左下角一个片子贴得太近,隔热没法做。感觉如果取U的话,左下角这个片子肯定要爆锡。据我了解,IPAD好象能称得上芯片级维修都是换闪存下面那个8PIN的电源块子。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人换过BGA

网友:
没有见见过啊 版主啊  等待你的好消息

网友:
修的很少,但是你如果多贴一些锡纸的话,不会那么容易就爆吧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看到拆过,没看到做BGA的,估计很难!现在的维修难度越来越高啊
楼主小心啊

网友:
版主利害呀,这也会修

网友A:
你用850a那样的风枪就行贴上锡纸

网友:
版主那块防静电台布花屏了!

网友:
版主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用850a那样的风枪就行贴上锡纸

试过吗?850A能焊动无铅片子吗?

网友:
不是吧 IPAD也存在这样的问题?

网友:
楼主找一个修手机的高手问一下,一般修手机的焊工我感觉不错的,应该会有办法

网友:
试看楼主的结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试过吗?850A能焊动无铅片子吗?

我是没动过  但是我师傅动过  但不是和它一样的机器   但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   重点就是对温度的掌握和时间比较重要   ,  我就知道这些了  。  我只是建议  ,你还是考虑一下吧。

网友:
看着貌似很难做哦   晕倒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试过吗?850A能焊动无铅片子吗?

我见过修手机的,修高档机
下面有预热台,
上下加热。
上面是850A,貌似很高级的风枪。

很轻松去掉

镊子拨动以后,用吸笔 吸走

网友:
修手机的搞这个比我们专业,我觉着底温肯定要高,上部温度低一些,好搞

网友:
难度比较高

网友C:
老大你这IPAD是怎么接可调电源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老大你这IPAD是怎么接可调电源的

春雨有个贴 里面有写

网友:
看了图片,跟好多手机都一样上了好多黑色的胶,这种胶很难搞干净,恐怕拆得时候,连焊盘都会弄坏了。楼主请谨慎。

网友:
无边老师,IPAD我没搞过,以前修三星手机碰到周边灌胶芯片用棉球粘水放在芯片上不爆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是没动过  但是我师傅动过  但不是和它一样的机器   但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的   重点就是对温度的掌握和 ...

哥们你无边大师你也不认识,他还出书呢。呵呵

网友:
2305上大风口就可以。

网友:
iPad的好像都没图纸,我一般也就换换配件

网友:
参考修手机的朋友的方法 你用卫生纸吸水后(不滴水)贴在芯片旁边在做BGA 因为温度上升时水就蒸发降低了周边温度不容易出现冒锡的情况 你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