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1-12-16):
今天接了一块板子,各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开机,CPU供电1.1V应该工作?内存供电1.58,南北桥供电都正常怎么就是不跑码请问高手怎么回事?
不开机
cpu
cpu供电

网友:
=。= 不一定主供电正常板子就是好的 查查各路信号等……

网友:
写过BIOS吗?

网友:
如未,请先写BIOS,或许会得到意想不到得收获

网友:
DDR2内存供电要1.8V才正常。

网友:
你就测这几个电压啊

网友:
1.58V低了,先修修内存主供电吧。

网友:
先把ISL6520换了再说吧

网友:
同意楼上,内存电压有些偏低,再先内存供电

网友:
2代的条子 1.58V电压满低的,在一个 这个技嘉刷BIOS真的很好使哦

网友:
先修内存供电在 刷BIOS

网友:
内存电压明显偏低,前面的电压都不正常,怎么会跑码呢!先修DDR18V把。IC坏的比较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