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30 很卡很卡什么办?

楼主(2011-12-16):
又来一怪本,开机可以进系统,但开机音乐都是断断续续的,鼠标移动也是卡卡的,硬盘扫了是好的,后来初始化COMS,再开机,兰屏!COMS里把硬盘模式设为IDE,进系统正常了,开了一个多小时都没出现什么问题,以为这样就好了,今天通知客人来要,谁知一试机,又是老样子,晕倒!有哪位兄弟遇过这样的机子,说说看什么原因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伤脑筋,我也碰到过,如果硬盘不坏,散热良好,首先就得考虑硬盘的上家SB的问题,换个新SB上去还不好的话,恭喜你,南北桥之间通讯有问题了,可能要换NB了,一般换了SB还解决不了问题就别啃NB了,万一搞个不亮机,就很难解释了。

网友:
修过一台HP 6910P机器,跟楼主的差不多故障,更换CPU后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楼主  请你重点检查 南北桥之间通讯是否问题了

网友:
一般换系统,不行的话就是硬件的问题了,还是比较复杂的,这种问题,像有的硬盘,有时认有时不认,最难搞

网友:
重点检查 SMI#。THEM 温控信号。自检后CPU是不是进入了低功耗,?CPU这块开始吧

网友:
初始一下就好了,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,先刷个BIOS吧,联想BIOS也爱坏。

网友:
估计硬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yun  这个最难搞了    先软件吧  不行的话  拆下来  南北桥吧  弄部亮就麻烦了

网友:
我的台式机以前的症状一样的,最后把主板换了才好,不过4200+的U变成单核的了,我都郁闷了,是因为一次雷击才出现的

网友:
可能硬盘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