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供电被拉低。。。求助

楼主(2011-12-16):
  今下午客户拿张技嘉945来修,上电测 总线1.2 只有0.6 内存1.8 只有0.6  CPU无供电 思维锁定内存供电引起桥供电不正常 测量 内存供电那组MOS管 下管击穿,更换 总线1.2正常  内存供电1.4 不正常,更换MOS驱动IC 无果,且旁边 滤波电容 鼓包 换上去发烫稍后又鼓包,量电压5V 用的 6.3V 1500UF  居然会鼓包。不懂。。。量电容2脚 无短路。 求思路。

网友:
电流大。上下管一起换吧!还有IC也会导致这样

网友A:
等等,请将主板的型号一字不漏的说出!(麻烦)

网友:
电流过大了  吧上下管子都换了

网友B:
这个你说的是给c pu供电的一个下管烧了吧。那你就把cpu供电芯片也换了吧

网友:
把供电部分全部搞定 应该就解决了 还有电容用大一点的

网友:
正解。 刚开始我用的 ISL6545代换ISL6520 引脚定义一致 结果就是 内存1.4  手上没有6520  今早又换了个9202 代换成功 1.8 出来了, 问题解决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你说的是给c pu供电的一个下管烧了吧。那你就把cpu供电芯片也换了吧

谢谢回复,问题解决, ISL6520 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等等,请将主板的型号一字不漏的说出!(麻烦)

结果出来了, 事实证明 ISL6520 和6545 引脚定义一样 但代换失败。换9202成功解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回复,问题解决, ISL6520 坏了。

换管子的时候最好也连IC换 了。以防万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