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S10-2笔记本维修 代换RT9715A

楼主(2011-12-17):
各位大家好:
  请大家看看RT9715A有没有代换的IC 我查询了资料无结果  请知道的给一下参数和型号   谢谢!

网友:
呵呵   高手些呢   太冷了 烤火去了啊

网友:
看678脚后继是否有短路,如果没有,就用保险电阻接23 和678即可。
参考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292517-1-1.html

网友:
RT9715A-是属于高电平有效的IC,你要代换只要是RT9715AXX,在这只要是A 打头的就行了。后面的可以不用太考虑。其它的如、、、、15BXX/15CXX/的就不行,如他们是低电平有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