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NG苹果的mp4被我做成启动盘的结果!高手帮我看下 !! ...
FANG苹果的mp4被我做成启动盘的结果!高手帮我看下 !!!

楼主(2011-12-17):
今天闲的没事我就用我的FANG苹果的MP4试了做下启动盘《像U盘》,刚进入大白菜的格式后,mp4就反复重启的了,拔了在试就都是反复重启的了,电脑里也认不到了, 就连插充电器也是反复重启了,我无语了! 不怎么怎么才能弄好了。那位高手能告诉我怎么弄才能弄好! 谢谢!
电脑
苹果

网友:
那就再刷个系统啊

网友:
下个苹果软件,让他初始化一下

网友:
把P4 的东西全部删除了 应该就没那大白菜启动了 再重新刷个系统应该就行了吧

网友:
应该是系统出错了重刷

网友:
是用什么软件刷的吗? 急 谢谢1!!

网友:
具体怎么刷 我不是专业修这个的,大师指点详细点

网友:
还有现在插在电脑就反复重启的 电脑是认不到MP4的!!

网友:
貌似有个什么模式,跟Iphone差不多,进去以后就能重新刷,具体的请谷歌 你的设备型号 刷机